楼主(2013-10-07):
  我装了一台台达VFD—E, 接好线后一开电显示F后马上就跳到显示LV,然后参数也设置不了,面板的按键按了也没反应,马达也不转!请问是宿命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输入电压低,欠压保护了。

网友B:
供电电压正确的话,就要维修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出来了,是变频器买错了,需要单相的变频器却买成了380的,所以缺相!

网友C:
这就不是事

网友D(2013-11-14):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