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8):
我刚买了个FX1S-30MT-D,电源要求20.4V-26.4V手头没有开关电源,我是学生,手头紧,就不想再买了,手头有个变压器,18V的,想直接加个稳压块,用LM317 L8924cv这类的,直接给PLC供电行吗,或者直接整流滤波行吗

网友A:
变压器要30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交流18V滤波都有25V了

网友B:
18V的直接整流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对电压的这质量不是很高吧,如果直接滤波,加多一只稳压二极管应该好些吧,我怕电网电压高了,输出就高了,不知道会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对电压的这质量不是很高吧,如果直接滤波,加多一只稳压二极管应该好些吧,我怕电网电压高了,输出就高了,不知道会不会。。。。

我实际当中用过是没什么问题,如果怕就买个开关电源,要不了几十块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交流18V滤波都有25V了
三端稳压器还要有一定的压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呵呵;30元就买到一个开关电源的;

网友D:
可以去淘宝买个,很便宜

网友E:
买个正规的开关电源
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图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听说是,差一点的文波大而且容易坏

网友C:
3、40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开关电源,如果这个钱也要省的话,你PLC还是别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有几个变压器而且我也有零件(二极管,电容,三端稳压.......。所以不想浪费这钱,呵呵呵呵呵

网友C:
呵呵;等你入点门了,与PLC配套的触摸屏\伺服\编码器等都要学,开销是那个电源的几百倍了;
还是趁早收手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等毕业出来再去实践吗

网友F:
还是买个开关电源吧,以后学习会用到的,再说如果把PLC烧坏就不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