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看不懂

楼主(2013-10-08):
这是一个电动三轮车的电路图,我看不懂。请问这个直流电机是怎么前进 和后退的。我知道通过倒顺开关。可是还是看不懂。 给我讲讲好吗。

楼主:
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还有 这个控制器输出的是啥信号啊。

网友A:
控制器输出的是可调的直流电压信号,它前进 和后退是改变电枢头尾决定的。它的电枢和定子串联的,假如中间的触头跟上面链接正电源经电机A1-A2-D2回路,中间的触头跟下面链接正电源A2-A1-D2回路。估计是这样

网友B:
假如正转回路是:红(+)_a_D2_A1_A2_D1(倒顺开关)_b_D2_D1_黄(绿);那么反转就是:红(+)_D1(倒顺开关)_A2_A1_D2(倒顺开关)_D2_D1_黄(绿)。通过电源的正负极改变电机的方向。

网友C:
改变电流的方向来改变转向

网友D:
串激电机,换向改变的是电枢极性。

网友E:
输出的是直流高低电压,高电压速度快

网友F:
串激电机,换向就是电枢A1 A2互换位置!

网友G:
串励电机,A1,A2是电枢正负极切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输出的是可调的直流电压信号,它前进 和后退是改变电枢头尾决定的。它的电枢和定子串联的,假如中间的触头跟上面链接正电源经电机A1-A2-D2回路,中间的触头跟下面链接正电源A2-A1-D2回路。估计是这样
控制器输出的啥信号啊。难道控制负极吗???,不懂啊。

楼主:
还有手把调速进入控制器的线是三颗,难道手把就是一个电位器。

网友A:
要是黄线黑线比较粗,很可能控制负极。看图分析的,我也不太清楚。还有手把调速是个霍尔元件,它的磁钢是可调的,越快磁力越大,我也是修我的电动车百度上看了一下

楼主:
确实控制负极,今天测量了一下,给到全速,电压达到50V

网友H:
直流电机通过改变电枢的电流方向实现方向的改变。速度通过控制器调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