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8):
一个传送带的变频器以前都是通电源,变频器就自动运行了,上次别人吧参数调了,变成了通电后,要按一下面板上的RUN键变频器才运行,请问怎么改回以前的自动运行模式啊(产品是东元7200CX)

网友A:
应该是 设置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你看下说明书,改下参数就可以了,我手上没有东元的说明书,只能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楼主:
说明书上根本就提到启动参数,还是我没看懂??还是说明书找的是错的?

网友B:
变频说明书都有的 看看 频率通道的选择。

网友C:
按你描述的情况应该原来用的端子启动,并有短接线。后来调整成了键盘启动。

网友D:
呵呵;通电直接起动对变频器的损害非常大,建议还是按现在的方式使用;

网友D:
如果你一定要开机直接启动的话,把运行指令来源改成外部端子,并把端子与公共端短接;
用此方法使用寿命会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