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8):
请问:钳流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吗?

网友A:
测不了滴......

网友B:
有卖可以测直流电流的钳形表

网友C:
一般都不能测量吧。反正我是没有用过。

网友D:
只用过测交流

网友E:
钳表的线圈需要感应出磁才行

网友F:
如2楼所说,能够测直流的才能测直流。

网友G:
我用的FLUKE 317可以测直流电流。

网友H:
没试过 之前都是用来测量交流的

网友I:
我使用的FULKE的317钳表,可以直接测出直流的!

网友J:
普通交流钳流表不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直流钳流表可以。

网友K:
有可以在交直流转换的表啊,我就用的这表

网友L:
反正我是没见过。

网友M:
我们公司的钳形表有直流和交流的档位,可以测出直流!

网友N:
钳流表能不能测直流电流取决于你手里的表是否有测直流电流的功能,有则能,没有则不能

网友O:
看一下你手里的钳形表,是否带有直流电流档位,如有则可测,如无就不能测。

网友P:
有专用的

网友Q:
当然可以了。采用泰克的、福禄克的、LEM的都是交直流两用的钳表,既可以测交直流电流,还可以测电量,还可以输出实时的电量波形。连谐波含量都可以分析。很好很强大。

现在的工业日用仪器仪表,与传统的不可同日而语,自动化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当今的仪器仪表几乎无所不能。

网友R:
我也用FLUKE 317可以测直流电流。看看档位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S:
有交直流两用的电流表。

网友T:
有的买个可以测直流电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