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怪现象

楼主(2013-10-08):
 前几天维修一台染色机 到了现场看了一下 电脑显示无记忆卡 所有程序 设备 都不能运行 断电复位后 设备可以运行 机器可以开起来 就是电脑所有按键都失灵了 染色自动程序都不能运行 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也出现过一次 把电脑拆下来 打开 也没找出问题 然后就装起来 一开居然正常了 一直到这次坏  今年上半年另外一台电脑坏了 具体什么问题不清楚 不是我经手的  到外面去修了 修好后 给了我们几个排阻 让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装上去 所以我这次拆下来把排阻照说的那样装上去 按键倒是有反应了 可就只有3个画面 自动程序依然不能运行 就给设备经理汇报情况 他让我再仔细修一下 因为明天就是国庆了联系不了电脑厂家  厂家都放假了 我们这里没假放 硬着头皮只好再来  因为这个排阻不好装 我以为没装好 又拆下来 很仔细又从新装上去 可还是不行  就把装的配件又拆了下来 搞了我4个多小时 都快到21点了 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好给设备经理打电话 让联系厂家 机器只能停下来了 可我第二天来上班 通上电 又试了一下 大家猜 会怎么样呢  居然又正常了 一直到现在都在正常运行 我郁闷了好长时间 真想不明白 有哪位高手解释一下吗 图片是我修的电脑 和换上去又拆下来的配件

网友A:
工作环境潮湿吗

网友B:
对这些不了解;
据现象,貌似可能原因、可怀疑接触不良之类。

网友C:
跟环境有关系,还有可能是哪个元件老化了~

网友D:
不如换个新的呢 感觉很旧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旧啊 09年装的 厂虽大可成本控制很严 不是说换就换了的 除非是彻底坏了 而且这个很贵

楼主:
去年出现过一次 一直到现在 我估计这样搞一下 应该还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E:
是不是没焊好

楼主:
应该不可能接触不良的 修的时候也考虑了 好的时候还测试过了 没一点问题

网友F:
楼主在那工作,DTR686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虽然很难焊 但我确认焊好了 不过到最后又拆下来了 放了一晚上 就又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绍兴印染厂

网友G:
最怕见这种软故障!找不到病根 搞得你整天提心吊胆!

网友H:
在空调上(风柜)触摸屏上遇到,是潮湿引起,时间长了排线会坏掉。

网友I:
排阻是10K的,通常芯片的上拉电阻,看样子,接触不好的情况大点!

网友J:
原件老化性能降低,应该是温度问题,你考虑下散热。。。

网友K:
应该是原件和散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倒有可能 电箱里面温度稍微高点 有两个4KW变频 现在还和以前那样在运行 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J:
不要等出现出故障才处理,先预防吧。

楼主:
怎么预防呢 现在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L:
受潮湿了,环境不好

网友M:
15说的对温度是主要原因

网友N:
我胡说八道的;完全断电俩小时

楼主:
修了五个小时 故障未解决 放了一晚上 正常了

网友O:
DTR是三技配的吧,这种电脑很麻烦的,经常死机,我们以前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把里面的连线全部拔掉,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P:
信我的就把东西拆下 除液晶屏外其它用汽油洗一次 晾干 不信我的话就当我没说

网友Q: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如何维护好工控机,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因为一旦不稳定出现故障就是大事,所以懂得一些电脑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观点仅供参考。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的 其实故障率蛮大的

网友R:
这种电脑经常会有水溅上去的。是溢流染色机的电脑。

楼主:
是的 有少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