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8):
我现在有根PC/PPI电缆,还做了一根DP线,但是我不知道两个224的PLC如何按图示连接好?

楼主:
原来还要这么个插头? 不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插头,DP线能否与编程线直接并接?  也就是说另一台PLC的3、8直接接到PC/PPI编程线的3、8针脚上。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连接紧密无短路就行
那个插头好像是带编程口的profibus DP插头
实际上也只是多提供一个九针口而已

网友B:
最好接上接地

网友C:
那个插头实际上也只是多提供一个九针口而已

网友D:
自己做条线一样用
33 88就行了

楼主:
已经搞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晕 DP头是带偏置电阻的 直接用9针头焊就好了

楼主:
按照图示接的网络,一直没有调试成功,不是没有反应,两个PLC的数据没有传递就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最后是两个PLC分开写入程序,然后用两根线33 、88连接,竟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图示接的网络,一直没有调试成功,不是没有反应,两个PLC的数据没有传递就是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最后是两个PLC分开写入程序,然后用两根线33 、88连接,竟然才可以。

我试了别人的示例程序,原来的连接没有问题,看来还是我的程序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