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40MA PLC和电脑联机没有反应

楼主(2013-10-08):
1.
2.
3.
到这就没反应了。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A:
不是什么都要怀疑加密了
加密有密码提示的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测量电热效应, 红外热像仪较热电偶更胜一筹

网友B:
电缆之前联过其它FBS成功过吗?
【方案】
工业机器人规模扩增,华北工控提供专业智能机器人用计算机硬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