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我单位要做一台可以同时铣二面的专用端面铣。加工的材料长度1500mm宽度500mm厚度为6到8mm的A3板,因为用剪板机剪下的材料端面有斜度,而产品要求500mm二端面和板材大平面是垂直的。所以我想做一台端面铣,中间有一个可以调速的1500mm长的移动工作台,材料压到这工作台上,二边各安装一个直径为80mm的铣刀盘,铣刀盘固定在动力头上用电机带动,工作时二个铣刀盘转动工作台带动材料从二个铣刀盘中间通过把宽度500mm的二端面铣出,因剪板机在剪板时尺寸有误差所以单面的最大切削余量为3mm。因可能还要做别的产品所以二个铣刀盘转速大约在600转到4000转之间并用变频器控制。工作台用可调的电机控制移动速度,工作时按切削速度前进回程时快速回到切削起点位置。因为本人只会做PLC和人机界面,对变频器一点都没做过,所以想请教各位懂变频器的高手几个问题:1、80mm的铣刀盘切削3mm厚8mm所要带动电机要多大功率?什么型号?(还有我以前看到过一台设备它的电机就安装在动力头里面的就在头上安装一个铣刀盘就行了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这叫什么电机?)2、配多大的变频器?什么型号(变频器最好用三菱的因为本人用的PLC是三菱的这样好买一点)?3、带动二只铣刀盘的电机转速一样是否可以用一个变频器带动二个电机?4、变频器在调速600转至4000转之间它的扭力是不是差不多大?要是相差很多切削时电机是否带得动用什么方法改正?5、还有带动工作台用什么样的调速电机?虽然这我也懂点还是想听大家的意见我想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没错!
最后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问题估计已经超出讨论的底线了!据你描述的情况,不单是设计的问题还有调试的问题,非标的设备必须经过现场实际的调试才能得出满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