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急求繁体版富士plc编程软件,哪位大侠有请发我一个.不胜感激。
PLC型号:PLC NWOP60R-31 SPB系列 60点PLC 36入/24点继电器输出 电源AC100-200VAC
leon.liu@goertek.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求繁体版富士plc编程软件,哪位大侠有请发我一个.不胜感激。
PLC型号:PLC NWOP60R-31 SPB系列 60点PLC 36入/24点继电器输出 电源AC100-200VAC
leon.liu@goertek.com

没有繁体版本,台湾人自己都在用英语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Flex PC Programme 英语版的一直连接不上,请指点。2.1版本 网络下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Flex PC Programme 英语版的一直连接不上,请指点。2.1版本 网络下载的。谢谢!

SPB支持N模式与SX模式,N模式下才可以用Flex PC Programmer,SX模式下需使用D300Win软件,因此,请先搞清楚你的SPB是否处于N模式。

另外,连接不上还可能是线缆,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B:
用这个软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软体;

如果项目是用D300Win写的话,这个软件是无法上载的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电缆也试过了;
能否提供一下SX-Programmer standard编程软件..2.2.3.0版本的编程软件,我们再试试;
设备从从台湾买的,仅有一台,坏掉了,还要急用,厂家已联系不上;
谢谢,我邮箱:leon.liu@goer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