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公司设备上装有MR-J2S-200A驱动器,出现这样的毛病。比如今天工作一切正常,第二天上班前显示E9无法启动,后关闭总电源后用吹风机吹个2分钟。再打开总电源故障报警消失,启动正常可以正常工作。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了,可是现在再用吹风机吹就没有效果了。请大侠们帮分析下原因及排除方法。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为什么楼主一上来就要用吹风机吹呢?

网友B:
E9是主电路有问题,你这要拿到维修的那检测下驱动器内的主电路,看里面有没有损坏。

网友C:
E9是主回路故障,是伺服ON的时候,主回路电源断开,
楼主查一下主路,或者发给三菱公司的维修站维修。

网友D:
E9可以修啊

网友E(2014-12-14):
E9回路异常,将模块下面的7800换来 , 用吹风机吹一下就好是因为天冷7800里面功能失效的,    吹一下热胀冷缩就好了,但是不能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