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如下图

楼主(2013-10-09):
请教师傅:
谢谢了

网友A:
只亮一个,你的电路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B:
加电压检测开关吧

网友B:
或是用上线圈电压等级不同的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C:
加比较电路

网友D:
如果是现在的电路,我是没有招了。用不同电压等级的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E:
有集成电路可实现

网友F:
我觉得加稳压二极管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G:
同意楼上意见,如果灯泡功率不大,可以使用稳压二极管串在各电路中。

网友H:
就上面的电路,要想只亮一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是6V亮一个,9V时亮两个,12V时亮三个的话还能够实现! 当然如果改变电路用电压比较器的话,要实现这个功能没一点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F:
请你解释下你的方法?我觉得稳压管是行不通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加继电器这种方案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下再说!跟7楼加稳压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加继电器肯定不行,6V是6V继电器吸合了,9V时6V继电器就不吸合了?

网友K:
嗯,我也认为此电路如想满足要求,非电子开关不可。例如:用一个LM324集成运放+三个三极管,组成三个比较器,分别对应12伏、9伏、6伏。他还需要外部有控制电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