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按照教程将两个S7-200搭建网络,将波特率设置成187.5Kbps后就找不到PLC了, 搜索所有波特率也只搜9.6K和19.2K,不没有出现187.5K, 通过网上查询得知,可能是我自己做的通讯线不支持这个波特率.

在网上找了一下便宜的编程线都不支持这个波特率。

要吸取这个教训,花好几百买个编程线实在不划算。

网友A:
你好
   那不是有两个RS-485口吗?你可以用另一个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具体情况可以发我邮箱里看看LJF13152882051@163.COM

网友B:
你是什么样的线?自己做的?

楼主:
用wipeout这个程序恢复出厂设置,反复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楼主:
现在借了一根线,要安装驱动,正在下载中

楼主:
终于恢复了, 看来波特率不能随便动,恢复起来真麻烦,要是借不到原装线就惨了。

网友C:
吃一堑,长一智吧;

网友D:
1块钱的电缆一般做不了10块钱的事情的,正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