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按照DIN EN 60034-8的规定,电机的旋转方向定义如下:

·
旋转方向是指从电机驱动侧观察的方向

·驱动侧是指电机带有输出轴伸的一侧

·
对于带有双轴伸的电机,驱动侧为:
       a) 具有较大轴径的一侧
       b) 如果两端轴径相同,是指与风扇相反方向的一侧

标注为顺时针方向的电机从驱动侧看轴为顺时针旋转(观察方向为从驱动侧向非驱动册看)

标注为逆时针方向的电机从驱动侧看轴为逆时针旋转(观察方向为从驱动侧向非驱动册看)

注意:
由于电机和负载机械的旋转方向是以各自的轴伸作为参考的,所以通常需要选择与负载机械相反的方向作为电机的旋转方向。
也就是说,逆时针方向的负载机械需要选择顺时针方向的电机来驱动,顺时针方向的负载机械需要选择逆时针方向的电机来驱动。

网友A:
电机旋转方向由于采用的调速器软件都能转换,所以,旋转方向不是问题,只要反了,用参数设置切换过来即可。易如反掌的事。用不着动工具去换电缆线接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