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最近使用ATV61变频器与西门子S7-400连接来控制螺杆泵电机运行。变频器的电机端接线为进线 R/L1,S/L2,T/L3,出线为U/T1,V/T2,W/T3;控制线路中电机启动部分接 +24,LI1,复位接在LI4上,故障报警接在R1B,R1C,运行部分接在R2A,R2C上,频率控制部分接在AI2,COM端。其中LI4在变频器设置中默认是复位,R1B为故障报警,R2A为电机运行,AI2设置为电压0-10V,且在通道1上有效。但是在控制室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不运转,变频器显示RUN,电机正转端LI1,R2A端已得电,监控看到无给定频率,无输出频率,想请教各位大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变频设置端子模式还是键盘模式,设置错了够呛,测测有没有给定信号,和反馈信号,给定了,没反馈板子问题,或者接线有问题,或者plc程序检查下,你的监控是人机,还是dcs模数转换到pc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端子模式

楼主:
回复 楼主:
PLC模拟块输出部分为值为16#0000,看到板上是0-10V,测了电压是0.

网友A:
检查通讯线,和plc有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监控的是从变频器的外界面板上看的,有个变频器菜单里面监控

网友A:
你调节0-10v电位器有没有反应i,有没有调节电压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明确了,变频器启动以后,没有给定信号呀,那就查查是哪里没有发给定信号。这个不会很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没有给定信号,这个查完了,我也用了隔离组合以及图形终端开控制,也可以启动电机了,但是断了电后又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