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用以太网向S7-200PLc下载程序时,遇到下面的问题:
1、以太网向导配置好了以太网模块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有警告"存在与附加模块不符的向导配置,重新放置智能模块或退出并使用向导重新配置"
2、忽略上述警告下载之后,用在线监测可以正常使用,可是断开后再连接就连不上了,出现“与当前IP地址连接失败”,再重新刷新PLC之前的IP也刷不出来了
求大神相助

网友A(2013-12-27):
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了,谁能指教一下,我看别的帖子说是  “不用理它,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直接下载程序,从新上电后,一切OK”  我还没试呢

网友A:
不管这个错误,直接下载,这个模块也能使用,RUN等亮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