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工频50Hz的用电设备在60Hz频率下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速度不一样

网友B:
严格来讲是有一些影响的

网友C:
问题不大

网友D:
电动机速度改变,转矩变小,要求你不高的可以。注意电压!

网友E:
要看具体情况。
比如设计为50~60Hz下均可使用的,则没问题;电动机,可参见4楼。

网友F: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G:
最好不用。偶尔用一下可以,但像工业设备24小时运转,设备的损坏率会高。

网友H:
呵呵;要看具体的设备;
像开关电源这些一般都没有问题;
电机的话转速就提高20%,就要考虑相关的问题;

网友I:
电机是不可以的,很多因素都不利于电机。电机的输出转矩也会减小。

网友J:
电机问题也不大,尽量保持V/F定值

网友K:
线圈(电感负载)不行,除非设计范围50-60Hz的,感抗不一样,不同频率的电流就不一样,影响其工作性能。对于电机倒还可以,因为就是转速提高了,只要设备允许无大碍。但接触器、进线电抗、变压器等原件,会有影响。电阻负载无问题。

网友L:
没试过 不知道哦

网友M:
用电设备   涵盖的范围广了.......白炽灯就没问题,打印机就不行

楼主:
谢谢朋友们!还没有使用呢,等使用后,再告知朋友们。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如果上面写了50--60hz,像接触器这样的线圈设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K:
回复 楼主:
对,对于电感负载和电容负载的元器件,只要表明了适应50-60Hz的技术参数,就应该是两种频率制式通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那如果空气开关呢,还有一些开关电源,在50HZ下使用可以的到60HZ下使用咱样呢?谢谢!

网友K:
空开没事,就是电流的指标。开关电源也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因为国外业主看到国内的空开都说不行,一定要60HZ的,可能还是按他们的要求换,咱说没事,他不相信。 现在咱又先了一个办法,选择了一个变频电源,你看如何呢?

网友K:
用变频电源不是不行,是增加成本,变频电源需要定制的,不是通用的变频器就可以实现的(输出要有正弦波滤波器)。

如果可能,到最终用户去调试,那就买适合当地电网制式的电器元件。在最终用户调试系统,这样的成本会很低,而且也符合他们的标准。举例,如果出口美国的设备,美国要求所有的进口设备都要有UL认证,包括元器件也要有,多麻烦,不如就地采购、就地组装和调试。省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我们是出口巴西的设备。

网友N:
转速不一样,电流不一样,电压也略有不同

网友O:
电动机速度改变,转矩变小,要求你不高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