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9):
请教下 大师们 漏电保护开关为什么零线跟火线对换接下就不会跳了?

网友A:
有可能,原火线对地绝缘不好。

网友B:
原来的火线有接地的地方!要仔细检查!

网友C:
火线路上某处存在漏电,交换零线后,零线路变成了原火线

但是如果原零线路上有接地,也是有可能发生漏保跳闸的

网友D:
零线和火线的接地造成漏电跳闸的现象不同,

楼主:
谢谢 大师们  学习了

网友E:
火线路上某处存在漏电,交换零线后,零线路变成了原火线。老电工都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