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台达AB系列伺服在通电过程中设定P2-11为102,拔掉编码器接头,伺服出现011报警,然后再插上编码器接头,触发DI2输入信号,驱动器上显示的报警信号没有清除,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清除报警信号。请问ARST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A:
你看你接的是长开还是长闭啊,别的没有应该能行,你先试试再说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说明书吗?发生异常后解决异警的方法中可以看到各个报警的解决方式,其中编码器异常只能重新上电啊嘻嘻

网友B(2014-04-25):
说明书官网上有的。没有可以找我要。QQ445978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