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55B43A维修

楼主(2013-10-10):
请问一下台达VFD055B43A,上电控制面板的指示灯全亮,面板显示8888。类似进不了初始化。开始以为是开关电源有问题。检查后发现供电正常,单独上电三端稳压能够有正常5v,但是带上主板电源就被拉低至4.6v,并发现cpu异常的烫手。。。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A:
换板吧,没有一定的手艺,即使有CPU也不一定换得好。

网友B:
直接换主板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2013-12-07):
这种情况是主板问题,估计只有换板了

网友D:
这个问题,终究还是开关电源没修好。不管你信不信,我是试过了,并且解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