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洞壁护口玻璃钢桥架穿墙过板留洞,通常采取预留洞或操作人员现场打洞两种方式,待墙壁刮白后将桥架穿越即可。这样做除加大洞口内防火堵料的填塞量外,还造成了洞口周边因扩凿洞壁出现搓口或砌块松动等现象,直接影响工程质量。通过采用镀锌铁皮围成矩形桶状制成洞壁护口,经工程实践,使用效果不错。
   一、制作与安装
   采用厚度为1 mm的镀锌铁皮围成矩形筒状,其内径为桥架外径四周加50 mm。水平安装时,洞壁护口与墙同宽,并在对角外侧增加固定点,通过固定点与墙体固定;垂直安装时,洞壁护口顶部突出楼层地面50 mm ,底部与板底齐平,对角同样增加固定点,通过固定点与板底固定。固定点可根据现场情况选用两块长约150 mm、宽30 mm ,厚20 mm的矩形条状铁皮铆接在护口外侧。该护口能够克服桥架穿越墙及楼层后不宜封堵的缺点。可以根据桥架不同的外径,例如200,300,400,600,800,1000 mm等,制成相配套的专用洞壁护口,它具有降低防火堵料使用量、防止水流人桥架、防火封堵严密、洞口周边观感质量好等优点。
   二、封堵
   1.水平敷设电缆桥架
   洞壁护口玻璃钢桥架水平敷设时,应提前将洞壁护套人桥架内,使桥架置于护口中心,支架与墙间距应不大于20 cm ,当确认桥架内电缆全部穿完后,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防止火势沿线路延燃,填塞前将洞壁护口内清理干净,阻火包应按顺序依次摆放整齐,防火包与线缆之间空隙不大于lcm,最后在墙内外侧采用防火板进行封堵。
   2.竖直敷设电缆桥架
   当洞壁护口玻璃钢桥架穿越楼层时,预留洞一般较桥架外径大50} 100 mm。在桥架穿越楼层时,提前将带有防水围堰的洞壁护口穿人桥架内,使桥架置于护口中心,防水围堰一般不低于50 mm。垂直洞口下侧采用防火板封堵完后,将洞壁护口与桥架内电缆的缝隙用防火包填满,最后将洞口四周缝隙及上表面采用有机防火泥或防火盖板盖好。

网友A:
楼主上张图吧,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