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在维修由316J集成构成的驱动板时,总是要测量静态截止负压和动态交流电压值,认为六路接近即为合格。

但也经常遇到个别路驱动电压存在差异的情况,总的说来,我认为不超过0.5V就算合格。

以前遇到修复的板子存在差异,但试运直至装入变频器带上额定负载,均没有问题。

0.5V差异,我认为可以接受。

今天碰到一款天津诺尔的机子,其驱动采取电压为开关电源输出正负压,供给316J,总电压依然为24V。

检查板子截止负压有一路电压值明显偏低2V,比如其他五路均为-7.5V左右,该路只有-5V。
认为可能有问题,更换316J和分压电容、推动三极管5H11G和4H11G,查其他元件阻值容量均正常。
但通电时,该路截止负压却变为-8.6V左右,再次替换316J和推动三极管均无效。
由于该路是下臂,与其他两路共用一个电源,其他两路正常,只有这一路异常。
动态情况下,该路交流电压比其他的要低1V左右,测电流驱动能力略低,如75mA和80mA的区别,感觉也能接受。

负压的差异从何而来,实在想不出来了。

网友A:
使用过的旧板不能只考虑零件,板上有无异物也是一方面,国产机最喜欢涂一层漆。

楼主:
5H11G可以直接代换5H11吗?
查资料,两个电流不同,其他均相同。
5H11和4H11是诺尔37KW变频器用。5H11G和4H11G应用于深川30KW到130KW变频器驱动板。

网友B:
功率大的机器就不可以差0.5V了,我司的1450A单元就是因为稳压管差0.3V过载测试容易报igbt过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参数里有BIP是什么意思?
TR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回复 楼主:
bip不知道,tr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波形的上升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尝试用5H11G替换5H11,看来真的很难,资料也不容易找。
5H11寻遍淘宝也没有发现。
两种三极管在简介中有明显区别

网友C:
此24V经后级R\DW简单稳压电路变为+15V和-9V,测量一下+15V或-9V可能有所偏差,是因DW稳压管的差异所造成的。有些机型本身的四路或六路24V也有所差异。因而造成静态负压或动态脉冲电压有所差异。我修复过程中,遇有差异2V左右的,但能正常运行。
减小此差异,也可以用更换稳压二极管的方法,使其最大程度的相接近。
简单说,是驱动电路供电电压的差异所造成的。多为“先天性差异”。
驱动IC,只是“忠实”地将正供电和负供电电压,依次“搬到”脉冲端子上而已。
故障机型,可能存在驱动IC低效,电源滤波电容失效等原因,使动态脉冲电压有所跌落(或表现电流输出能力欠佳)。

网友D:
咸工说得有理,其实很多板子是先天性差异而导致的,如果要用稳压管调整负压,我的建议是,多数正常电压应该是(+15)+(-9)=24v总电压,如果板子总电压是22v 通常我就用稳压管把它调整为(+14)+(-8)=22v习惯用比例进行缩小,前提是要考虑不能低于正负驱动的极限电压,这样整体的差异还是比较小的,驱动动态电压也是相差控制在0.5v以内

网友A:
刚修台海利普,3.7KW,模块烧了。拆掉模块修好驱动,驱动为常见的PC929+PC923,上下桥静态负压无误,直流10V档测三相上桥驱动电压为2V 2.4V 3.6V,差别之大着实让人担心。电源之后到模块触发之间也没几个零件,滤波电容,光藕,稳压管均换了,依旧相同情况,几个小电阻测量无误。后来发现上三桥整流来的电源分别为25 26 28V,会相差3V?滤波电容全换成相同型号新的,且电容处量阻值三路非常接近,可见其设计之山寨,电源差3V能引起驱动这么明显的电压差吗?装上模块输出倒非常平衡,带电机试了几小时未有异常。
不知这个周期内导通角如何分比例的,如果按正弦电每桥通1/2T,25*0.5-10=2.5,28*0.5-10=4,似乎解释通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哈哈 好像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F:
9楼高见。经常见到差1V的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