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可能是我使用的横河UT320仪表输出的毫安信号有问题,  没有找到这种仪表的说明书, 不知道如何改变仪表的量程。

网友A:
你这个输入的设定值和测量值差的这么远呢,单位要化成一样

网友B:
我原先自动调节总出现这问题,后来压根就不用自动了

网友C:
输入已经低于下限值了!

楼主:
输入mA信号与温度不对,不知道这种仪表的量程如何设置,也不知道现在设的量程是多少

楼主:
原因找到了, 一是仪表的量程通过测试计算为1600, 也就是1600度对应20mA

二是输入波动大,将输入负极与电源负极连接,波动较小。

三是PID自动调整很慢,需要较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