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我在热电厂工作,平时我们的电动执行机构故障较频繁,经常检查出来是电路板损坏,请问大家日常火电厂的执行机构该怎样维护!气动阀也会出现开关不到位的情况,希望高手指点。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网友A(2013-12-07):
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复,偶来顶一顶。
电动执行器电路板损坏,偶想主要原因就是电压波动造成的,在者就是密封性能差造成的灰尘或者水分进入电路板,造成短路烧毁现象。
要想稳定电压,仪表控制部分的电源必须与工业电源和电机电源分开,设置独立的UPS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日常的维护保养怎么样?
电压波动也是一部分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很少有较为专业的维护,只是在定期工作中进行一些打开关闭的操作。望你们指点一下,在这种高温多尘环境中该在保养维护。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