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变频电源在结构和配线标准有些人不是很了解,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变频电源结构设计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哪些方面的问题还有变频电源的配线标准有哪些:
   变频电源在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交流变频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这需要用绝缘耐压测试仪全检。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变频电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正确的操作,如果变频电源在出现任何的故障问题时,客户应该及时的联系厂家,请厂家派人前往进行维修,不可以自己琢磨进行维修,因为变频电源是比较危险的仪器,稍有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生命的危险,所以作为专业生产变频电源的厂家,希望在此奉劝各用户在使用中当心。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变频电源的配线的标准。
1.变频电源因容量大小及输入电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配线选择,请依容量大小及输入电压,选择适当的导线,尤其注意其线径。
2.使用前确定输入电压。
3.变频电源的输入端应避免与其他设备共用一个开关。
4.配线时注意所有接线端子的插头、插座有无松动,以避免导电不良产生危险。
5.输入端不可与输出端接错位置。
6.接线时请关闭电源,严禁带电作业以保安全。
7.在接电源之前,将所有开关置于“OFF”、输出电压多圈电位器旋钮调至最小,即逆时针选到最小位置。
8.装机完毕确认正确无误后,才可接通电源开关。
9.变频电源的使用环境和配线作业队对变频电源正常功能的发挥、使用寿命、甚至安全性均有直接影响,故务必遵照以上要求进行安装与配线。
变频电源通常检修的方法
不同的变频电源在维修方法上稍有差别,总结了变频电源十种通用维修方法,这些方法适合各种类型、不同型号的变频电源,供您借鉴。
一断:指断开变频电源信号连线;
二压:由于变频电源板件虚焊或连接件松动,用手压紧后故障可能会消失;
三放:在拆卸变频电源单板或量电阻阻值前要先把电容的电放掉;
四看:看变频电源故障现象,看故障原因点,看整块单板和整台机器;
五测:测变频电源波形,上工装测单板;
六听:听变频电源继电器吸合的声音,电感 变压器 接触器有无啸叫声;
七摸:摸变频电源IC,MOS管,变压器是否过热;
八短:把变频电源某一控制信号短接到另一点;
九敲:此办法对判断变频电源继电器是否动作有较好效果;
十量:用万用表量怀凝的变频电源器件,虚焊点,连锡点;。
多功能变频电源是一台标准交流电源设备,并且可以仿真世界各国标准电源。输入单一交流电压和频率,内部经过交流对直流;直流对交流的变流整流转换后,自行产生-非常稳定纯净的正弦波,具有高激活电流,可显示多项参数(如:电压、频率、电流、视在功率、功率因素等)。
   变频电源的结构设计考虑因素以及其配线标准可能对于客户来说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但是对于专业从事变频电源行业的我们来说就要记清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