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我看了你的书、里面介绍康沃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维修。我现在手上有一台G3 18.5KW的面板一亮一亮的。我把芯片UC三八四四换成UC三八四五就有显示了.带7.5KW的电机正常,客户拿过去安装好了之后启动报ERR15,这是开关电源没修好吗?

楼主:
UC3844换成UC3845    由于不能打数字 所以用文字表示

网友A:
面板一亮一亮的应该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B:
楼上朋友说得不错,可能是负载电路仍有隐患,造成+5V电压这低,报错误故障.
应该详细检测负载电路有无问题,或电源本身带负载能力差(修复电源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电源芯片换成UC3845电源就可以了,但是报ERR15  现在我换成UC2844,因为没有UC3844,面板就是一亮一亮的。检查负载没有短路。接下去应该检查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负载能力差,应该如何修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