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 30KW

楼主(2013-10-10):
施耐德ATV71 30KW变频器上电正常,启动也正常,三相输出平衡,电机运转平稳,但是运转5-10分钟就跳“电机短路”而停止运行。把互感器上的线拔了还是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电机肯定是好的,跳故障后立即在启动还是跳“电机短路”,必须要等几分钟后再启动又可以运转,但几分钟后就又跳“电机短路”。

楼主(2018-01-05):
更换模块解决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佩服楼主,时隔5年不忘结帖。

来,贴出您的解决办法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