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我是刚入行的新手,现在对西门子V20变频器如何控制循环泵、补水泵、排污泵不是很明白,具体要设置哪些参数,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先看看说明书

网友B:
电压、电流、电机极对数(转速)、工作方式(风机水泵模式)、频率给定方式、等等,也有宏可以使用。

网友C:
V20是不是那种最简单的变频器,专门给简单的风机、泵类调速用的。非常简单。接线以后,辨识一下即可开机运行工作了。

网友B:
是简易型的,但是也要做一些基本设置,还是西门子风格,需要设置的参数稍多些。

网友C:
哦,知道了。没用过,不过听说过。是那种国产化的西门子变频器。功能比较单一。

楼主:
说明书看了。我是刚接触不是很明白,一些基本设置是指哪些设置,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