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有一个转盘,转盘上有6个工位,转盘侧面一个注压缸,6个工位都是下定位,当工位对准注压口定位完成,注压缸座台下定位完成,按下自动启动后,注压缸注射,注压完成后,工位开始计时,然后吃料座台退终动作,按自动启动,转盘开始转动并且计转动的次数,当下一个工位与注压口对准后(近接定位)后,注压缸注射,注压完成后,吃料座台退终,按自动启动转盘开始转动,循环动作,当转盘转完5次后,第一工位(即最早进行注射的工位)时间达到设定时间后,此时工位上升,按自动启动后工位下降定位完成后转盘开始转动,若工位时间未达到设定时间按自动启动是无效的,此时转盘延当前动作循环下,当按下紧急停止时,停止所有动作,复位后,按自动启动后,延用转盘转完5次后的状态进行运行,若要以初始状态运行需在触摸屏里复位,程序分手动与自动(注:转盘具备调速,正反转)
我想问问大家变频器能完成此工艺吗,不行话还是改成用伺服??
还有转盘转动时,工位与注压口能否即时刹车?
大家帮我想想方案了,谢谢了!

网友A:
建议用伺服,变频器很难做到及时刹车,除非速度非常慢,

网友B:
伺服带动转盘也是不理想的。伺服步进带转盘都不会很精谁,6工位,用气动也可以,用分割器也可以。气动做起来复杂,但价格便宜,分割器简单,但价格高。
对于多长时间做什么动作,这个简单,基本上不用想就出来了,不管怎么动,到第五个工位设定一个动作就行了,不用计数的。管它到不到,第五工位就是这个标准动作,整体时间由分割器转动时间来确定。

网友C:
用分割器会好很多。电机可以选择变频,伺服都行。

网友D:
一般都是用分割器来完成的!伺服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