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指令

楼主(2013-10-10):
求行家解释下MOV K1M3050V2 K1M700Z3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行家解释下MOV K1M3050V2 K1M700Z3什么意思!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K1M3050的意思, 这个代表M3050~M3053这4个位组成的半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然后K1M3050V2代表一个4个位组成的存储空间,空间的地址为首地址M3050~M3053,偏移量为V2,也就是说,最终地址由V2的值决定。对于K1M700Z3也类似,其最终地址由Z3决定。

那么你列举的Mov指令就是将K1M3050V2的存储内容送入K1M700Z3中。

网友B:
1楼的解释,条理分明;
所述偏移量的意义,可查手册、并可做编程试验。

网友C:
C大的解释很清楚,如果你有计算机寻址的基础的话就会很容易理解

网友D:
搞懂变址寄存器V、Z的用法,其它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E:
1楼解释很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各位!

网友F:
1楼的解释,条理分明

,搞懂变址寄存器V、Z的用法,搞多站通讯的时候要省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