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在上下载程序时,总是出现 0180840b无法通讯。偶尔还能连接上,但现在怎么都连接不上了。线换了、程序重装了、com 设置一样 、波特率也改过。就是不行,现在头大。求解,到底是啥原因???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系统的问题哟,还有就是COM可能坏了或者接触不良,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系统换了就行了。
+5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或换条USB线试试

网友C:
USB转232可能有问题。

网友D:
换电缆吧;

网友E:
线的驱动不正确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om口传人机的程序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com口传人机的程序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我已经换了一条了,先是能与其它几台plc通讯,与另一台却不能,可后来所有的都练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别的电脑可以

网友B:
那就怀疑电脑的问题了,要是公司的就换电脑,个人的就出去维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