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0):
我想把速度信号输入到PLC中,中间需要接什么设备?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在旋转的设备上加装一个编码器,然后用速度检测来测量旋转设备的转速呀。

网友B:
你是什么样的速度信号?模拟量还是数字量的?模拟量就要加模拟输入模块

网友C:
通常速度信号可以通过安装编码器,然后将信号接到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进行计数可以算出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传感器实验仪器上 有一个模拟电机控制的按钮,上电后指针旋转,我想把这个指针的速度接入到PLC中,
plc型号是三菱的FX1s-30MR-001系列的,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D:
呵呵;如果是旋转的需要编码器;
是脉冲信号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E:
直接用一个电眼就ok了,在用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就Ok了。电眼装在旋转指针哪里

网友F:
安装编码器,计数器计数,通过算法输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