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触摸屏与PLC通讯怎么防干扰  求指点

网友A:
1屏蔽层接地

2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B:
呵呵;差分信号不一定触摸屏及PLC都支持;

1是距离不要过远,通讯电缆长度3M内为宜;
通讯电缆质量要好点的,一定要带蔽的,最好是厂家原配过来的;
另外就是布线;

网友C:
穿根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布线!!这没试过  怎么个接反啊 跟普通屏蔽线一样吗

网友D:
用485方式通讯,采用双绞线外加屏蔽层,尽量远离干扰源。

网友E:
远离干扰源,穿铁管

楼主(2013-11-12):
回复 网友E:
传感器装在30米外的地方  ,周围都是大型电机 和很多钢架结构  是不是只要把整根线都穿下管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装在30米外的地方  ,周围都是大型电机 和很多钢架结构  是不是只要把整根线都穿下管就行了吗?
是的呢

网友F(2014-03-02):
回复 网友C:
钢管要不要接地呀

网友G:
穿个“屏蔽衣”。

网友H:
做好接地线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