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装什么类型的漏电继电器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装大电流阈值的漏电保护就不动作了。可是大电流阈值又如何保护人身安全呢?因此,变频器的电源进线,不要装漏保。而是良好的等电位和接地技术。实施对人身和设备的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设备现在用的是综合变压器,供电方要求变压器以下的用户必须装设漏保,我现在担心的是即使用户装了漏保也难免不会引起用户和总保同时跳闸的可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非装漏报,好像是装几百毫安的漏保继电器,作为供电方,应该知道变频器系统的漏保继电器动作阈值会比较大的。因为对于变频器系统,这是共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来了,供电方要求用户必须装设漏保同时又不肯调高总保的漏电整定值,所以现在只要设备投入就会引起两级保护同时跳闸的可能,有没有加装什么装置可以避免此干扰的方案,问一下,是高频干扰,高频漏电还是高频不同期涌流造成的漏保动作

网友A:
靠,够损的。那就装隔离变,把你的系统与他的电源断开(电气隔离),包括地线。

漏电与频率无关,是地线问题,只要地是隔离的,电源是隔离的,就不会影响了。也就是说,隔离变是它的负载,隔离变不漏电就OK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仅供参考呦。

网友B:
送电跳还是运行跳,运行跳的话调整下载波频率试试,有时是高频干扰引起脉冲继电器动作。

网友B:
变频器说明书要求只能安装抗高频干扰的漏电开关或脉冲继电器,但我没见过此类产品,不知现在市场上有售吗?或者进口品牌有吗?

LZ 用的变频是什么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