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在修一台海利普A变频器,上面的三极管BL P82买不到,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

为什么测得T19的BE脚有直流80V的电压?装上三极管T19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A:
三极管BCX56-16贴片代码就是BL,很容易买的啊!具体资料见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已解决了,量C32有有短路,R93电阻变值

网友B:
自激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