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用FX3U(C)或FX3G系列的PLC仿真时总是出现“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是怎么回事?还有,我无论用三菱哪种plc,仿真时都不能识别相对位置指令(DVRI)和绝对位置指令(DVRA),脉冲输出指令PLSR,PLSY,还有其他的一些指令,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又要说一次了;仿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还是谢谢版主~

网友B:
要是完全支持就不叫仿真了,那就是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言之有理~

网友C:
什么都仿真了就不用好几个月去现场调试了

网友D:
使用GX Works2  可以仿真所有的型号的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GX Works2  可以仿真所有的型号的PLC
但不是所有的指令都支持仿真的。有些指令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F:
对,比如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GX Works2支持所有的指令吗

网友E:
如果是编程,支不支持指令是和你选择的PLC型号有关系

网友A:
软件支持对应的PLC型号,程序里可以输入对应的指令;下载到PLC内可以执行;
但仿真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在电脑上可以模拟所有的PLC功能指令;
真实PLC与仿真是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是完全支持就不叫仿真了,那就是真了。
一句话唤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