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如题,短路瞬间电流过大的情况下,要怎么选配电气元件才能保证热继一定先于空开跳

网友A:
电工基础里面有。空开2.5倍,热继电器为电机的额定电流。
不过现在的热继电器,也是要看运气,我一般不相信这个东西。

网友B:
未注意过这点;
热继电器与空气开关的保护功能,不一样吧。

网友C:
像DZ108系列就具备热继电器功能。

网友D:
热继电器有反应时间的,空开是瞬间过流跳闸。很难做到热继先动作吧!除非空开特别大。

网友E:
短路了空开还不动作要空开干什么?那不就成了隔离开关了么!

网友F:
这个肯定热继电器先动作,不过也有接触器出点烧在一起分不开的时候啊。理论上是热继电器过载保护,超过马达额定电流就动作。空开有跳脱曲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热继电器有反应时间的,空开是瞬间过流跳闸。很难做到热继先动作吧!除非空开特别大。
同意!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楼主说的是短路 短路了空开还不断开的话 那要空开干嘛呢

网友I:
短路情况一般热继来不及跳的,要么爆掉。要想热继先跳最好换成马达启断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短路了空开还不动作要空开干什么?那不就成了隔离开关了么!
支持!真不知道还有楼主那种奇怪的要求

网友K:
很难做到同步

网友L:
回复 网友F:
真服了你 06年混工控就混出这水平啊?

网友M:
“短路瞬间电流过大的情况下,要怎么选配电气元件才能保证热继一定先于空开跳”

1、负荷开关:通断负荷的,举例说,电机的启动、停止操作;
2、断路器:能自动切断短路电流的开关,举例说,电路突然短路,不能去拉负荷开关,要靠断路器自动跳闸切断短路电流!
3、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是拉开的,断路器也是拉开的,这时候才能拉开或者合上的隔离开关,隔离开关拉开时,断开的距离大,而且明显可以看到电路是断开的,维修人员经常要用它!
4、热继电器:在设备过载时,延时断开的保护电器叫热继电器,它是保护设备以防过载运行烧坏设备的开关,负载瞬间过载它不跳,过载一段时间才跳,这样做是防止出现经常自动停机的情况!电路短路它不跳,短路自动跳闸是断路器的“责任”!
5、合闸时,先合隔离开关,后合断路器,最后合负荷开关;拉闸时,先拉负荷开关,后拉断路器,最后拉开隔离开关!
6、电路短路时,断路器自动跳闸;设备过载时,热继电器延时断开,各负其责!

网友N:
回复 网友D:
赞同!

网友O:
空开有电动机保护型,我在选型的时候都是热继加带有电动机保护功能的空开,一般空开比热继大一些。

网友P:
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两个概念问题,空开是保护线路的,热继是保护电机的,知道这两个概念后,就明白什么先跳,什么后跳,还有什么情况该谁先跳。谁后跳。

网友Q:
穿线式电动机保护器比热继灵敏,快于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