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接触器

楼主(2013-10-11):
11KW 三相电机,额定电流22A,频繁启动,正反转点动控制,请问如何选择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

网友A:
国产的就大一个规格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选择1-2倍就差不多啦 我反正一般都是这样选择的

网友C:
对的,选大点就行了。

楼主:
大家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D:
频繁启动,正反转点动!这么频繁?!那建议用额流40A以上接触器,空开32A,,这么频繁的操作,说明操作工就在边上,感觉什么不对劲的声音或异常可以立即关机,热继电器就不用了,空开只要不选大了保护功能不一定比热继弱。

网友E:
空开和热继电器别大太多,接触器大点,最好用国外品牌吧,施耐德那些

楼主:
给我说一下选择的公式  根据电流

网友F:
接触器按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选择,空开1.5倍,热继电器选择电机额定电流处于热继电器动作值中间即可

网友G:
空开,接触器都选50A的,空开太小启动时会跳闸。

网友H:
频繁点动,正反转,我改造过,10千瓦电动机,一天有几千次,以前用40啊,一个月换一次,现在用65a,4.5个月换一次

楼主:
你太有才了

网友I:
这种情况,原来在井下装岩机用过,当时是用的75A接触器,热继电器没必要

网友J:
也来学习学习!

……

(qlin注:去掉了广告性链接内容)

网友K:
这么频繁的操作,是不是需要特种电机呀,别说接触器,就是普通电机也受不了的。电葫芦的那种起升用的电机才适合这种工况运行。

楼主:
受不了也没办法。工艺需要

网友L:
好多都不建议用热继电器

网友M:
现在的固体交流接触器应用也很广泛,频繁启动建意你采用50A以上 空开也要50A即可经久耐用。

楼主:
那个热继电器还是取消比较好

网友N:
直接启动么 我记着直接启动电流是4-7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N:
回复 网友N:
我个人认为 空开40A , 接触器 63A用一些好的牌子, 热继电器 应该用,有个保护总比没有强 选40A的就行一般热继电器顶上能调整定值

网友K:
有提固态继电器的方案,是个不错的选择。也许会贵一点,但是,他无触点(没有寿命问题),无开关噪声对电网的扰动,值得考虑。

网友O:
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来选,

网友P:
空开,接触器电流的3倍,点动热继电器可以取消。

网友N:
忘了问了 是 轻载还是重载 频繁是一小时大约多少次

楼主:
重载运行电流20A,一般一小时至少电动20次。

网友Q:
我家的之前是老式的4011
烧坏后我换的新式的5011接触器   空开是60A的
由于频繁启动,热继没安装。
我安装了一个时间继电器,防止正反转时损坏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