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是松下PLC的程序:[F0 MV , WX10 , WR].请问这个程序的意思。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是错误的
正确的是 F0 MV  WX10 WR0

楼主:
对是我写错了在WR后面还有数字10.即。[F0 MV WX10 WR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我写错了在WR后面还有数字10.即。[F0 MV WX10 WR10]

将X10起始的16个位送入寄存器R10起始的16个位中。

如果你了解三菱的话,你的这个程序等同三菱的:
Mov K4X10 K4M10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4楼的帮助。顶你。

网友C:
呵呵;松下的,就一个传送指令而已;

网友D:
把位,字节,字,双字的关系搞清楚,所有pLc都一样的,表示方法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