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图为S7-200PLC和触摸屏之间的通讯电缆插头,A1和B1之间用电阻档量是不通的,电缆的两根线也是绝缘良好的,为什么把电缆的两根线接到A1,B1上就通了呢,大约100多欧吧。
测量的起因是触摸屏不亮了,找不到原因,已经订了新的,可是新的来了也心里没底啊,想量一下是不是电源或者通讯插头有什么问题,这才有了上面的疑问,新手,各位不要见笑~~~~~~~~

网友A:
触摸屏不亮了跟这一点关系都没啊,这个只是通讯啊传数据的!

网友B:
直接量有没有直流电压进去不就好了吗?

网友C:
全都量一下

网友D:
触摸屏不亮跟这没关系,这个一般不会坏~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对呀 量一下触摸屏有没有电压进去啊

网友F:
接上后a1,b1之间电阻为110欧姆就对了。DP头上有个开关ON/OFF要对。正常时,ONa1,b1测量电阻为220欧姆,off时为不通。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我不是说触屏不亮了跟这有关系,可是出问题了总要把周边相关设备都检查一下吧,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习惯。
触摸屏电源电压正常是DC24V,没有问题的,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原本不通的两个端口接上线后,就变为110欧的阻值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上后a1,b1之间电阻为110欧姆就对了。DP头上有个开关ON/OFF要对。正常时,ONa1,b1测量电阻为220欧姆,off时为不通。
接上后A1和B1之间的确为110欧,开关一直在ON档没有动,可是为什么接了两根互相绝缘的线后,阻值会不一样呢?
我刚开始以为不接线时不通,可能像您说的那样,是200欧以上,我记得是用蜂鸣档和200档量的。
希望能给个详细点的解释,谢谢。

网友G:
这个接头也是DP通讯电缆的接头吧?是带编程接口的90°的接头,我也准备买几个呢。接头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K版不要划水,快给我解释解释。

网友G: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就是单位的同事做了几个这种街头,结果让西门子的工程师看后说,做的都不规范,我问应该怎样做?对方未具体回复,我看需要过几天,用的时候才能有结果。反正接头是需要工艺要求的。另外,通讯末端要有终端电阻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版主做的不规范  指的是DP接头盒profibus电缆连接不规范是吧,那个有个图的,要把紫线剥皮后留取一定长度的外层屏蔽线,然后银色的屏蔽线要正好卡在DP接头的金属弹片上。    另外不需要终端电阻,每个DP电阻都有一个ON OFF开关,最末端的设备把指拨开关拨到ON位置就可以了。    具体我可以等会传张图    其实非常简单这种通讯就是RS 485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版主   百度文库里有一篇介绍的很清楚,按照这个操作可以做的很规范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89b6618984868762caaed5d4.html

网友G:
嗯,谢谢楼上!非常受用。及时。

楼主:
15楼推荐的文章看过了,谢过。
订的触屏到了,小心翼翼的装上,没有任何问题,应该不是周边故障引起的。
现在的想法是机修工人在生产线上经常用电焊机,倒是都知道焊接的时候应该把触摸屏关掉,我就是想他们是不是有时候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