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1):
   有一段机械手程序,我现在看这个程序有点困难,现在手上也没有这个设备,只知道输入输出分配,所以我想做个监控画面,看看这个程序到底执行了一些什么工作,动作顺序如何,然后按照自己的思路编一个达到同样动作顺序的程序。

    现在我给步进电机做个正转反转的指示灯都做不出来。 有脉冲输出时表示正转,指示灯不能直接显示脉冲输出点的状态, 反转信号可以显示,但是有时没有脉冲但是仍有反转信号,也显示在反转,如何做到准确显示呢?

网友A:
把指示灯接方向输出点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指示灯接方向输出点不就行了嘛

假如Q0.0是正转,Q0.0+Q0.2是反转

如果只接Q0.2表示正反转,Q0.2为1时是反转,为0时是正转, 问题是Q0.0和Q0.2均为0时它可能表示正转,仅有Q0.2为1时它也表示反转。

这个程序是用移位指令做的步进顺控,难得看懂,有两个步进控制,还配合其他开关动作,我主要想模拟设备动作更直观地观察各个输出点的动作顺序关系。

网友B:
s7-200?如果是可以去看看特殊存储标志位PTO/PWM寄存器的用法,你的想法是不是PLC正反传是否给出脉冲同时判断正反转信号的逻辑来指示正反转的实时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如果是可以去看看特殊存储标志位PTO/PWM寄存器的用法,你的想法是不是PLC正反传是否给出脉冲同时判断正反转信号的逻辑来指示正反转的实时工作状态;

我用过smb67不等于0时判断为有脉冲输出,结果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如果是可以去看看特殊存储标志位PTO/PWM寄存器的用法,你的想法是不是PLC正反传是否给出脉冲同时判断正反转信号的逻辑来指示正反转的实时工作状态;

我用过smb67不等于0时判断为有脉冲输出,结果不准确。
呵呵,终于找出错的地方了了;给你截张图,好好想想SM66.7或SM76.7的用法,可以实际编写试验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如果是可以去看看特殊存储标志位PTO/PWM寄存器的用法,你的想法是不是PLC正反传是否给出脉冲同时判断正反转信号的逻辑来指示正反转的实时工作状态;

我用过smb67不等于0时判断为有脉冲输出,结果不准确。
呵呵,终于找出错的地方了了;给你截张图,好好想想SM66.7或SM76.7的用法,可以实际编写试验下;
这个表里写的很清楚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如果是可以去看看特殊存储标志位PTO/PWM寄存器的用法,你的想法是不是PLC正反传是否给出脉冲同时判断正反转信号的逻辑来指示正反转的实时工作状态;

我用过smb67不等于0时判断为有脉冲输出,结果不准确。
呵呵,终于找出错的地方了了;给你截张图,好好想想SM66.7或SM76.7的用法,可以实际编写试验下;

我昨天晚上试过,好像不对,刚才我又测试了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SM66.7和SM76.7好像是在脉冲输出完成后短时间接通一下。

楼主:
我发现程序里面有十多处用到SM66.7 的开关和置位复位指令。

楼主:
SM66.7=0的时候代表控制脉冲(PTO 0)输出忙,SM66.7=1的时候代表控制脉冲(PTO 0)输出空闲.
SM76.7=0的时候代表控制脉冲(PTO 1)输出忙,SM76.7=1的时候代表控制脉冲(PTO 1)输出空闲.

不理解

楼主:
搞了这么久没搞出来,不过我看PLC的输出指示灯也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搞不清某一步的多少脉冲数,脉冲频率多少。

楼主:
smw68和smw78是脉冲的周期值吗? 我监测SMW68为500,SMW78为2,差距很大,可是我实际观察程序Q0.0和Q0.1发出的脉冲数完成的时间差别不大,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下面两个为实际测试的脉冲频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