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现在有套设备是用步进电机驱动的, 没有限位开关和位置反馈元件, 用脉冲数定位, 现在我不知道多少脉冲数能达到规定的距离,想做个程序手动测试,不知道输出脉冲数如何计数?

网友A:
你想测试什么,无非就是编代码调试的学习过程;具体怎么算这个与滚珠丝杠的导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有密切的关系;

网友B:
呵呵;先脉冲数量小些发送,再走多少距离;

网友C:
用什么输出卡?脉冲卡的话,你规定的脉冲数,就是输出的脉冲数,为什么要计数呢?
必然你在程序中规定输出10000脉冲,看看走了多少距离,就能算了.
这是个单向无反馈的,不需要测量脉冲数,设定多少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测试什么,无非就是编代码调试的学习过程;具体怎么算这个与滚珠丝杠的导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有密切的关系;

不是做项目,什么丝杆的导程数据是没有的,是一次技能鉴定,设备是一台皮带运输机和一个旋转机构, 要求在指定的位置执行相应的动作, 这个位置需要靠脉冲数来控制,我不知道需要多少脉冲,所以考试时需要测试,而且考试前没有机会接触那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输出卡?脉冲卡的话,你规定的脉冲数,就是输出的脉冲数,为什么要计数呢?
必然你在程序中规定输出10000脉冲,看看走了多少距离,就能算了.
这是个单向无反馈的,不需要测量脉冲数,设定多少就是多少.

S7-200PLC和步进驱动器,一个水平运行一个旋转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测试什么,无非就是编代码调试的学习过程;具体怎么算这个与滚珠丝杠的导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有密切的关系;

不是做项目,什么丝杆的导程数据是没有的,是一次技能鉴定,设备是一台皮带运输机和一个旋转机构, 要求在指定的位置执行相应的动作, 这个位置需要靠脉冲数来控制,我不知道需要多少脉冲,所以考试时需要测试,而且考试前没有机会接触那个设备。
呵呵,现场有现场的解决办法;丝杆的导程可以用游标卡尺测量,丝杆的导程也就那几个固定的标准导程;

网友D:
先计算电机转一周要发多少脉冲数,再计算电机转一圈直线行走距离是多少,那么,即可得到一个脉冲的直线移动距离了。

网友E:
这个要与导程有关的

楼主:
我以前用过三菱觉得很容易,有脉冲输出完成辅助继电器,有脉冲计数寄存器,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这些东西?

网友F:
楼主又在技能考核了?考了有好几十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又在技能考核了?考了有好几十个了吧!
以前是维修电工,现在想着重提高一下PLC,读书的时候没有学过,底子太薄,基础太差,请多多指教。

楼主:
请问西门子有脉冲输出完成的辅助继电器吗?

网友F:
检测SM66.7的上升沿!用向导生成的程序可以直接检测完成标志位!

网友G(2014-01-19):
可以在最小位置记一个码值 然后在最大位置处记一个码值   前后的位置差和码值差 算出一个码值的行走距离,就可以算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最小位置记一个码值 然后在最大位置处记一个码值   前后的位置差和码值差 算出一个码值的行走距离,就可以算位置了。

这个事情早就搞完了, 结果还是失败了, 几十厘米的距离,几十万个脉冲数,结果计算出来很大的偏差,浪费了时间,结果还不如别人随便搞个脉冲数速度快, 只要有相应的动作就能拿分, 花太多时间结果还是没搞准,搞准了得分也不多,在这个项目上很失败以至于在另外一个项目获得唯一满分也未能反败为胜。

网友H:
     思路或模型很重要:用数学的凑试方法可以很快调整到吧。

网友I:
S7-200PLC和步进驱动器,一个水平运行一个旋转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