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一闸是指什么样的开关。

可以安装刀开关作为隔离开关,还是不允许装刀开关?
网上查了一下,好像说法不一,似乎还有地区等的差别。

网友A:
露点开关吧

网友B:
我理解:一闸就一开关!空开或刀闸(如果你地区还允许使用的话,我07年从事此工种就没见过)

如果你是在石化行业
SH3505-1999 石油化工施工安全技术规程
的通用规定的"施工用电与施工机具"一节第9.1.14有规定:
现场用电必须实行“一机一闸一保”制,严禁一个开关控制两台以上用电设备。手动开关只许用于直接照明电路和容量大于5.5kW的动力电路。容量大于5.5kW的动力电路应采用自动开关电器或降压启动装置控制。

GB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程
也有类似规定:
移动式电动工具、手持式电动工具应加装单独的电源开关和保护,严禁1台开关接2台及2台以上电动设备。

网友C:
一机一闸:我的理解是一个机器配一个开关,可以单独控制这台机器的启停。

网友D:
一只漏电断路器只能控制一台用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主要是,需不需要隔离开关,可否用刀开关作为隔离开关(包括总箱和二级配电箱)。

网友E:
这个闸,是不是指负荷开关,刀开关只是起隔离作用,这里的闸还应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F:
施工用电的话,隔离开关-漏电开关-插座(一个),就是这样使用。

网友G:
一机一箱一闸一漏对设备末级箱的规范要求。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这个说法。

7楼所说“漏电开关-插座”,不知是否 漏电保护开关 仅供插座使用。

网友I:
用于单独控制的,刀闸只能做隔离用

网友J:
我的理解是一个设备就要用一个开关控制,不容许一个开关控制2台设备,以免同时启停产生事故。

网友K:
工地上用电的“一闸一机一保”,意思就是一个闸刀开关(或断路器、小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等)控制一台设备(如一台升降机、一台电焊机等),要有独立保护措施(漏电保护、接地保护等)不知道这样理解行不行哦

网友L:
一机一闸:我的理解是一个机器配一个开关,可以单独控制这台机器的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