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3-10-12):
意大利uniop触摸屏背景灯不亮。已修过,二个月后又是如此。问可否自己修,有配件吗,里面有电池吗?

网友A:
背景灯不亮与电池一般没什么关系;

网友B:
水平可以了 找到合适的配件修就行了

网友C:
找个能安装上的LED背光源,装上即可!

网友D:
背光灯不亮好解决,确认是灯管电路板损坏,还是灯管老化失效,换之。

网友E:
这个我想问问你是在那里修的, 那你干嘛不返厂修呢

网友E(2014-08-05):
您这个型号是不是Uniop   EK16-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