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开关量信号一般对信号电缆没有严格的要求,可以选用普通电缆,信号传输距离较远时,可以选用屏蔽电缆。模拟量信号和高速信号(例如光电编码器等提供的信号)应选择屏蔽电缆。有的通信电缆的信号频率很高,一般应选用专用电缆或光纤电缆,在要求不高或信号频率较低时,也可以选用带屏蔽的多芯电缆或双绞线电缆。
   PLC应避免强干扰源,例如大功率晶闸管装置、变频器、高频焊机和大型动力设备等。PLC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在柜内PLC应远离动力线,两者之间的距离应大于200mm。与PLC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的电感性元件,例如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应并联RC消弧电路。
   信号线与功率线应分开走线,电力电缆应单独走线,不同类型的线应分别装入不同的电缆管或电缆槽中,并使其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信号线应尽量靠近地线或接地的金属导体。
   当开关量I/O线不能与动力线分开布线时,可以用继电器来隔离输入/输出线上的干扰。当信号线距离超过300m时,应采用中间继电器来转接信号,或使用PLC的远程I/O模块。
   I/O线与电源线应分开走线,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不得已要在同一线槽中布线,应使用屏蔽电缆。交流线与直流线应分别使用不同的电缆;开关量、模拟量I/O线应分开敷设,后者应采用屏蔽线。如果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距离PLC较远,应采用DC4~20mA的电流传输方式,而不是易受干扰的电压传输方式。
   传送模拟信号的屏蔽线,其屏蔽层应一端接地,为了泄放高频干扰,数字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并联电位均衡线,其电阻应小于屏蔽层电阻的1/10,并将屏蔽层两端接地。如果无法设置电位均衡线,或只考虑抑制低频干扰时,也可以一端接地。
   不同的信号线最好不用同一个接插转接,如果必须用同一个接插件,要用备用端子或地线端子将它们分隔开,以减少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