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用别人做好的工程 运行也没反应

网友A:
历史数据的存储时间?时间间隔长,没有历史数据?
实时数据曲线显示数据吗?有的历史曲线也能显示实时数据,不行你看看能不能先显示下实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  昨天看到那个有个历史库没有启动  想想这个也是历史曲线 应该有关连 查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启动后就OK了

网友A:
好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