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受菲特影响 很多的设备都不同程度进水了 请问永宏PLC完全被水淹没后 吹干后上电程序会丢失吗?泡水时间长达72小时。因为工作量大 估计还要3 4天后才能展开修复工作,所以提前上来问问大家 心里好有谱。

网友A:
干透前一定不要通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泡的时间太长了 估计不能用了

网友C:
估计完了

网友D:
完全风干后试一下看看。

网友E:
我的是丰为泡了24小时,是台风天兔来了,吹干以后吊事没有!

网友F:
PLC泡水,也要看是不是用后备电池保存程序及数据的类型。

网友G:
用酒精洗刷干净

网友H:
死马当活马医。既然已经发生了。碰运气呗。

网友I:
先清洗一下,再烘干,不要先通电;
至于好不好用,要看运气了;

网友J:
告诉你一个绝招,用水加洗衣粉再洗一遍,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包准啥事没有!

网友K:
这个要看运气了

楼主:
谢谢大家! 再忙2天试试看。

网友L:
回复 网友E:
没有吊事

网友L:
回复 网友J:
真的假的啊

网友M:
如断电情况下进水,吹干后上电程序丢失的可能性小些

网友N:
菲特造成的损失真挺大,浙江够惨的。。。

网友O:
见识了,原来台风对PLC有如此大的杀伤力。以后做工程要考量台风这块、

网友P:
我建议用酒精洗干净,进水的时候没有带电就行~

网友Q:
好了才见鬼了

网友R:
吹风机冷风吹干,然后双手合十,阿门

网友S:
程序一般都是写进flashrom,是不依靠电池供电的。所以程序应该不会丢的。

网友T:
看运气把。

楼主:
昨天用电吹风猛吹 等冷却后上电 6台全部OK,说明永宏质量还是很好滴! 不过有2台台达的2.2KW变频器就没这么幸运了,吹干后上电没反应 小面板都不显示 和没通电状态一样,是什么问题阿?难道是主板坏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