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有一台西门子S5-100U PLC 用step5编程软件连接不上,每次双击MODE的OFFLINE处,显示错误代码334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通信线是PC-TTY 6ES5734-1BD20,刚买的对方说检测过是好的。请各位大师帮帮忙,我用的是手提电脑9针的232串口。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的电缆是在当地买的,PLC及电缆带去让他给你连下;

楼主:
我同他说连不上,他一定要我用台式电脑试下,说台式电脑的串口可以用,笔记本不行,我的笔记本是04年的上面有232串口,我连接欧姆龙和美国AB都是用它都可以用,后来我用台式试了一下,连接后没有提醒没连接上,但也不知道连上了没有,不会用PG2000编程软件,step编程软件因为台式电脑的权限不能安装所以没有试过。不知道是不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B:
错误代码没碰到过,连不上就是time out,连上就是online。

网友C:
我用DELL的笔记本可以联上的。重启电脑后直接联,不要运行其它的软件。杀毒软件也退出来。

楼主:
我用的也是DELL笔记本,没有装杀毒软件。如果什么都不接打开软件连接是显示time out,但用数据线连PLC就显示334错误。

网友D:
我用的是95U 连电脑9针口的编程线,一般不用usb的
估计你的是PLC的通信口问题,我以前也试过,后来换个芯片就好了。
你可以换个plc或电缆试试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