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12):
众位前辈,我们单位低压配电柜上用的是多功能网络电力仪表,我在上面看到电流显示的是A-0.394、B-0.354、C-0.634。这每相只有0点几安培的电流。我看了下电流互感器是1500/5,那么是不是说变比是300,我要将显示的电流值例如A相的0.394乘300=118.2A?
 另一个低压配电柜上的多功能网络电力仪表,上面显示的电流值是0.016、0.019、0.012,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1000/5,即变比200。那么是不是这三相的电流值分别是0.016乘200=3.2,0.019乘200=3.8,0.012乘200=2.4,这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A:
看电表型号找说明书了解。
有的电表显示的是:峰、平、谷、无功、总有功。

网友B:
仪表显示肯定是乘完变比的数据,不会是互感器的数值,你看看变比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