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时显示的问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12):
(无正文)

楼主:
在与s7200通信时,使用PC ADAPTER USB电缆建立通信后显示正常。使用PC PPI电缆建立连接后为什么有一个问号,不过上传下载监控等功能都能实现。。。有没有别的影响。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是通讯异常,检查一下你通讯电缆有没有问题,拨码设置是否正确。我出现这种情况十次有9次通讯都有问题。或者你把其他所有有可能占用串口的程序都关掉试试,最好重启

楼主:
谢谢,应该是山寨电缆的问题。。。。。

网友B:
我曾经用的山寨电缆通信经常断线

网友C:
可以PLC断电、电缆重新插拔后再试一次;

网友D:
应该是识别型号有问题,不影响通讯。

网友E:
可能是通讯电缆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好几次都是这种情况。。。。。谢谢